电脑蓝屏

楼主:
宏基笔记本,刚给电脑除尘,给电脑装了一个2G的内存条,重装了好几次系统,玩一会就出现蓝屏STOP 0x000000c2 (0x00000007, 0x00000CD4, 0x00000000, 0xE2195AF8),各位大侠,快点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兼容吗??

楼主以前的内存条 好用吗?

网友:
以为的内存条是三星1G的,又加了一个2G的,好像是沙力士这个牌子的,电脑也能正常启动,玩一会就出现STOP蓝屏代码

网友:
应该是内存有问题,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很多启动盘里面独有的,主要文件是memtest.bin)检测下。

网友:
可能是内存条不兼容,换条内存条再试试?

网友:
重点排查:内存和现存,估计是天气潮湿所致,用热风吹一下。

网友A:
恩,就是内存不兼容,那个1G的是三星DDR2 667的,那个海力士买的时候也没有问清楚,呵呵,现在我又用回那个1G的了,把那个2G的给退了,反正我也不经常玩游戏,呵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所有的事情,只有经历了才知道好多事情并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就是内存不兼容,那个1G的是三星DDR2 667的,那个海力士买的时候也没有问清楚,呵呵,现在我又用回那个1G的了,把那个2G的给退了,反正我也不经常玩游戏,呵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所有的事情,只有经历了才知道好多事情并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谢谢大家的帮助……

呵呵,对头,谁经历过,谁才最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