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中读串口偶尔会有重复的问题

楼主: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应用层调用我的驱动读串口的时候,偶尔会出现重复。比如本来应该是6位的数据,结果读成了12位。12位的有时候读成了24位。希望各位帮忙想下原因。如何确定是应用层出了问题还是驱动层出了问题呢

网友:
以及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
建议你先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
如果也有类似的现象,那基本可以确定是驱动的问题,
如果没有,那大概就是应用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但是上千次才出现一次左右,很难跟踪的到啊
而且这个串口中的数据实际上也是从其他设备中读取的,所以用串口调试工具不好试吧,怎么能让数据从哪个设备读到串口呢?

网友:
2 3脚短路,自己给自己发,用串口工具自动发...

网友A:
按照各位的办法我确认了问题应该出在驱动中
从串口读数据的时候,数据应该是先存放在接收缓存中吧?那么读走后缓存区应该自动清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各位的办法我确认了问题应该出在驱动中
从串口读数据的时候,数据应该是先存放在接收缓存中吧?那么读走后缓存区应该自动清零吧

如果确定是驱动的问题,那只能逐一排查,找问题了。

网友B:
_Uart_RxBuf[Uart_RxTail++] = rURXH0; 我以前弄的读进缓冲中的Uart_RxTail这个没处理好出问题的,希望对楼主有帮助。要考虑容错性,看样子在读串口的程序上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各位的办法我确认了问题应该出在驱动中
从串口读数据的时候,数据应该是先存放在接收缓存中吧?那么读走后缓存区应该自动清零吧

如果确定是驱动的问题,那只能逐一排查,找问题了。

我现在感觉基本上是串口驱动中的问题,不过对串口驱动不熟,准备啃代码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_Uart_RxBuf[Uart_RxTail++] = rURXH0; 我以前弄的读进缓冲中的Uart_RxTail这个没处理好出问题的,希望对楼主有帮助。要考虑容错性,看样子在读串口的程序上出的问题

多谢提醒
我好好看看这块
目前我感觉问题大致也出在这块

网友D:
一千次才出现一次,那这个难搞了,你发现这个规律都不得了了。呵呵。
good luck

网友:
不是固定的一千次啊
是大概得有一千次左右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千次才出现一次,那这个难搞了,你发现这个规律都不得了了。呵呵。
good luck

是阿,只有自己慢慢弄了,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