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

楼主(2009-08-21):
a/d原理?
A/D转换器是本质是什么?是将十进制的数转换成二进制么?如8位的转换器,模拟量是3V,转换D0~D7孔输出什么?
转换器
二进制
十进制

网友A:
有人么?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B:
A/D转换器是本质是什么?
把模拟量对应到数字量
如果参考电压是3V
0-3V的模拟值对应0-FF(255)
基本公式是:
输入电压 / 参考电压 == 采样值 / AD字长

网友C:
简单点说:首先你的电路里面要有个参考电压值Vref,比如说是5V,如果是8位的转换器,那么精度就是1/2^8.如果你测量的值是3V,那么DATA0~7输出的值就是((2^8) * 3V) /5V.
也就是说0~5V对应0~2^8。你测量的值看看在这个区间的那个位置上。

网友D:
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