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中设计了图标,并且编译后也显示了新的图标,但下载到WinCE上后程序图标怎么又变成系统默认的了?

楼主:
在EVC中设计了图标,并且编译后也显示了新的图标,但下载到WinCE上后程序图标怎么又变成系统默认的了?

网友A:
重启WinCE系统后再看看是否可以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WinCE系统后再看看是否可以改变。

谢谢,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先重启试试

看看ICON是否是资源的第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