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6410的串口数据都要走USB呢。。。小弟不才。。不知道怎么了不让他走USB。。。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说所有的打印信息都在DNW上面。。。那不是通过USB打印上去的吗?请大哥指点下

网友:
DNW也是个串口工具。

网友:
但是我用bushood可以把所有的打印信息都能抓到。。说明这些数据是走USB的

网友:
这个倒是没注意过,观注一下

网友:
你用的是USB转串口还是什么其它?

网友:
不就是友坚的6410....我不知道是不是USB转串口。。。哦。。想起来了。。装过一个activesync的驱动。。也装过一个USB的下载驱动。。。但是我把activesync给卸载掉了。。。难道这个下载驱动是个USB转串口的驱动。。但是我到别的机器上面。。也能抓到数据。。别人的机器没有装这些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OK了。。。就是因为这个下载驱动的原因。。最近在写client驱动。。头大

网友:
哦,这个不是USB转串口,因为DNW是支持USB和串口同时连接的。

网友:
哦。。sorry。。我是让bushood也抓了com1上的数据所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bushood上显示出来了。。。

网友:
我突然发现你了....

网友:
我觉得DNW是同时支持usb and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