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休眠,唤醒时的问题!

楼主(2009-10-19):
WINCE休眠,唤醒时的问题!
大家好,我在进入休眠的时候打印出如下信息:Power Handler function yield to low priority thread,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怎么解决呀?
function
power
thread
打印
WindowCE

网友A:
这个会影响到使用嘛

网友B:
看看某些驱动power state 处理 handle中D4状态处理时,调用了什么特别的api?

网友C:
可能是某些驱动在powerdown的时候出错了。
可以试着把Driver逐个关掉,查出是哪个driver出错。

网友D:
碰到过这种情况下,是你系统进入单线程的时候调用了不合适的api
检察一下powerhandle和oempoweroff中是否调用了类似Sleep()等api,把他们注释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