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问题

楼主:
本人初学nand  flash,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1.nand flash中chip,die, bank ,zone,block,page等概念之间什么关系,以及它们的具体含义!
2.nand flash  spec资料一般那里找。

网友:
厂家的网站上可以找到spec

网友:
只能靠GOOGLE和百度了~~

网友:
建议好好研究一下datasheet,只有深入理解了说明手册之后,才好做相应的开发。

网友:
去看我写的:
【简介】如何编写linux下nand flash驱动
http://green-waste.blog.163.com/blog/static/326776782009622112913547

或者直接下载:
【简介】如何编写linux下nand flash驱动 v1.0 .pdf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513220

里面,已经写的足够详细了。
有什么不明白,欢迎发邮件探讨。

网友:
>> 1.nand flash中chip,die, bank ,zone,block,page等概念之间什么关系,以及它们的具体含义!
chip当然是指芯片了,你看到的一个封装好的芯片就是一个chip
die:flash的工艺不一样,技术不一样,由此产生了die的概念,其意思就是“代”的意思,常见的有Mono Die,a Die, b die等;
bank:以前的slc容量很小,后来为了容量的需要,才有了mlc的产生,但是容量依然有限,后来厂家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将很多个裸片集成到一块,每一个称为一个bank。简单理解,一个bank就是一个完整的芯片
zone:就是region的意思,厂家对flash进行了layout的划分,类似与分区的概念
block:技术上的局限导致了该概念的产生,她是一个flash组成结构的单位,是最小的erase单元
page:同样是技术的局限到了该概念的产生,也是flash的一个单位,是最小的读写单位(严格来讲的应该是sector才对)

>> 2.nand flash  spec资料一般那里找
flash厂家的网站上会有一些目前主流flash芯片的spec
厂家网站上没有的话,可以到国外的一家专门提供spec的网站上去找,名字及不太清楚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但是很老的型号可能没有

网友:
楼主不要偷懒哦

网友:
1 Block = 128 Pages
(256K + 8k) Byte
1 Page = (2K + 64)Bytes
1 Block = (2K + 64)B x 128 Pages
= (256K + 8K) Bytes
1 Device = (2K+64)B x 128Pages x 4,096 Blocks
= 8,448 Mbits

网友:
nand flash  spec中装的是ECC

网友:
找到没,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