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恒6410板开发经验

楼主:
    本人近期正在这款开发板上做项目。已经实现了一些功能,像摄像头数据获取(可以获取到每帧),硬件编解码(H.264格式),jpeg硬件编解码。声音和视频的同步传输等等。希望在做方面开发的同志们,踊跃发言,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如果有问题的可以回帖问我。

网友:
nand flash
多大的?
进QQ群:91496929聊聊,嘿嘿,我接触过几天华恒的64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
多大的?
进QQ群:91496929聊聊,嘿嘿,我接触过几天华恒的6410

应该是128M吧

网友B:
你买的6410厂家不是自带的驱动吗?
应该都提供源码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
多大的?
进QQ群:91496929聊聊,嘿嘿,我接触过几天华恒的6410

nand flash 是1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6410厂家不是自带的驱动吗?
应该都提供源码才是啊!

驱动是有源代码,但是做开发有些时候也只能直接调用驱动。像摄像头那块,本来是想用dshow的,但是考虑到我们需要对每一帧的数据做H264硬件编码,就直接调用驱动取得每一帧,然后编码发送网络传输的。我不知道dshow有没有取得数据流中每一帧的接口,应该是有的,但是没时间去研究。况且不太灵活,所以采用直接调用驱动的方式。其他的,像H264和JPEG硬件编解码,都是提供了一些应用的API,倒是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网友:
   说句实话,华恒的wince开发板做的实在不行,很多其他厂商提供的功能他们都没实现,像hive注册表,rom文件系统。还有网卡物理地址是写死的,你要是买了2块以上开发板,在一个局域网通信,绝对同时只有一台能行。当初被这问题困扰了一晚上。H264编码是没有例子的,至少没有wince的例子。你要用,自己去分析mfc驱动,看三星的cpu手册。。看了他们linux的版本,这些都有了,真想骂人,wince还没做好就别出来卖啊。

网友B:
是滴,华恒其实主推LINUX的,在手册中或者产品的宣传中都是这样,WINCE却是不咋地。
在DOC中华恒提供了S3C64xx MFC驱动接口说明.pdf这个文件,你找一下,如果只是应用层调用的话,这些接口参数厂商都给出了。关于MFC的驱动是放在SAMPLE下的MFC文件里的,一开始我一直在SRC/DRIVERS下面搜寻,真不知道这样做啥意思...

网友B:
64Mbytes 8位 NAND FLASH
2X64Mbytes 16位 DDRRAM
你的咋会1G呢?标配还是定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滴,华恒其实主推LINUX的,在手册中或者产品的宣传中都是这样,WINCE却是不咋地。
在DOC中华恒提供了S3C64xx MFC驱动接口说明.pdf这个文件,你找一下,如果只是应用层调用的话,这些接口参数厂商都给出了。关于MFC的驱动是放在SAMPLE下的MFC文件里的,一开始我一直在SRC/DRIVERS下面搜寻,真不知道这样做啥意思...

SAMPLE下是没有驱动源文件的,你所看到的是一些SsbSip开头的文件吧,那是在MFC之上包装的供应用程序使用的库而已。至于参数说明,我想任何一个模块,在那个cpu手册里面都有详尽的描述。关键问题是,要使用一个硬件,不是有参数就可以的,你需要知道使用它们的流程,就算你知道了每一个参数的意义,会调用它驱动的每一个功能,但是你不能把这些功能串联起来,最后还是不能很好的使用这个硬件。就像我开始做摄像头的时候,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做这方面,不知道如何下手。开始以为只要看到驱动源代码和MSDN上wince摄像头驱动相关文档就可以很好搞定的。msdn上对每一个结构,每一个参数都做了描述,但是看完一遍,你仍然无法下手。就是因为他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实行的流程。最后我是看了wince自带的测试程序,才把摄像头弄成功的。初始化的步骤相当复杂繁琐,掉一步都会有问题。不过终于还是弄好了,看了2,3遍那个测试程序,现在总算理解多了。米办法,第一次做wince开发,第一次用c++,相当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Mbytes 8位 NAND FLASH
2X64Mbytes 16位 DDRRAM
你的咋会1G呢?标配还是定制的?

华恒的确实是1G的,不过只是你用不了而已,很讽刺吧。

网友:
我最近也定了一快,有疑问的时候要向楼主请教!

网友:
感觉楼主很装B,跟人沟通还趾高气昂滴,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