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嵌入式实验建议

楼主:
按下列要求设计课程实验
1、系统由二部份组成:主机(PC机),目标机(实验箱).构成C/S结构或对等结构
2、目标机采集到的数据通过网络(或串口)传送到主机,主机的控制数据也能由网络(或串口)传送到目标机
3、目标机能采集数据的对象:电位器 (AIN2,AIN4),键盘,触摸屏;   主机对目标机的控制对象:LED,八段数码管,电机,LCD屏,音频接口
4、目标机运行linux,采集模块或控制模块使用设备驱动程序结构,也可使用动态模块加载方式.
5、最低要求是能在主机端采集或控制目标机上的一个对象.
6、由主机(PC机)编译后的程序,凡属要传送到目标机(实验箱)运行的,不得用TFTP,NFS等手段,只能自己编写文件传送程序.
不得显式加载动态模块程序
7、操纵控制在主机端进行,主机端应有一个操纵界面.目标机开机自动进入linux,不能操纵和设置软件.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做怎样的实验好?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1、系统由二部份组成:主机(PC机),目标机(实验箱).构成C/S结构或对等结构
      主机和目标板用网线和串口相连。 可以通过tftp下载,或在linux下通过nfs文件系统挂载。

2、目标机采集到的数据通过网络(或串口)传送到主机,主机的控制数据也能由网络(或串口)传送到目标机
         网络一般就是 tftp 或nfs了, 串口就是超级终端或minicom
3、目标机能采集数据的对象:电位器 (AIN2,AIN4),键盘,触摸屏;  主机对目标机的控制对象:LED,八段数码管,电机,LCD屏,音频接口
       在pc上先个串口通信客户端,在写个基于目标板的测试程序,用串口通信客户端调用这些在目标板上运行的测试程序

4、目标机运行linux,采集模块或控制模块使用设备驱动程序结构,也可使用动态模块加载方式.
       移植linux以及制作控制模块驱动,其中驱动随内核动态编译。

5、最低要求是能在主机端采集或控制目标机上的一个对象.
          要求很低呀。
6、由主机(PC机)编译后的程序,凡属要传送到目标机(实验箱)运行的,不得用TFTP,NFS等手段,只能自己编写文件传送程序.不得显式加载动态模块程序
     自己编写程序了,注意通信协议
7、操纵控制在主机端进行,主机端应有一个操纵界面.目标机开机自动进入linux,不能操纵和设置软件.
      我觉得编个在pc端运行的串口通信软件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