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 6上面P/Invoke AlphaBlend为什么老是失败?

楼主:
RT.
运行时一直出现异常,异常信息:
其他信息: 无法找到 PInvoke DLL“coredll.dll”中的入口点“AlphaBlend”。

Coredll.dll我看过了,有的,但是导出函数里面貌似没有AlphaBlend.
没有的话,咋办??
难道这个也要自己实现?? WM里面是有的

网友A:
定制系统的时候,加了相应的组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系统的时候,加了相应的组件了吗?

系统不是我定制的...
酷派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组件.
要是没得话怎么办??

网友:
AlphaBlend所需要的组件没加吧,wince是支持这个API的

网友:
首先用 SDK 写个程序调用 AlphaBlend 看看有没有问他,要是同样存在问题,估计就是系统定制的时候没有添加这个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