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4.2升级上来的BSP,WinCE5.0中如何支持和挂接64GB的U盘(NTFS或exFAT格式)?

楼主:
使用4.2升级上来的BSP,WinCE5.0中如何支持和挂接64GB的U盘(NTFS或exFAT格式)?

使用SKY2440_V5.0开发板,使用USB端口挂接64G的U盘,但是U盘默认的分区是NTFS的;

接上USB端口后,没有出现盘符;但是在“存储管理器”中可以识别出NTFS分区!

网上说NTFS对大容量的U盘比较伤,建议使用exFAT格式(只为U盘而生),网上有说法是:
“exFAT(全称Extended File Allocation Table File System,扩展FAT,即扩展文件分配表)是Microsoft在Windows Embeded 5.0以上(包括Windows CE 5.0、6.0、Windows Mobile5、6、6.1)中引入的一种适合于闪存的文件系统,为了解决FAT32等不支持4G及其更大的文件而推出。对于闪存,NTFS文件系统不适合使用,exFAT更为适用。”

使用4.2升级上来的BSP,那如何使S3C2440在WinCE5.0下支持NTFS或exFAT格式的大容量U盘?

救助各位高人!

网友:
这么没有高手光临呵?

网友:
是问题太简单还是。。。

自己顶一个?

网友:
exFAT在wince6.0 才有吧

64G在wince6.0 上应该没有问题,驱动不重要,重要的是文件系统是否支持
MSDN说exFAT是支持大于32G的存储器的,估计可以。我还没有机会尝试,楼主还在开发板上尝试?
没有做产品吗?

网友:
我把64GB的SSD格式化成FAT32后,在一直在WinCE5.0上使用的比较好,还没有出现复制东西出错等问题。

但是SSD拿到手时NTFS格式的,跟厂商沟通,说是32GB以上的推荐使用NTFS,话说如果用FAT32分区,会出现分区失败或是读写错误啥的?

所以虽然已经成功格式化成FAT32,目前也使用的很好,同时也是在不断测试它的性能。

网友:
随便想到个问题:

都这么大的扩张存储器了,不知道有啥软件可以在WinCE上做个磁盘整理啥的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现在号称64GB的U盘SSD,实际分区后只有60GB(FAT32)/59.9GB(NTFS),所以还是用回FAT32分区咯.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