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无法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QQ2440V3 开发板,按照说明书的介绍,安装好了USB驱动,在DNW中显示为“OK”,但是ActiveSync一直连接不上pc,哪位知道怎么解决?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有两种可能

一、USB 的D+没有使用一个引脚连接,并高电平使能

二、USB相关组件没有选全——到网上找个朗成的开发板的手册选组件即可。有些开发板商不厚道,写的开发步骤有遗漏。

网友A:
DHCP要打开,ActiveSync很怪,不打开DHCP,不能连接,我以前就这样

网友:
系统定制时,添加Activesync 组件了么?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还有catalog 项目
device drivers->usb function ->usb function clients->serial

网友:
QQ2440V3开发板有2个USB驱动,一个是在bootloader的时候安装的,就是你说的在DNW中显示为“OK”,一个是进WINCE后安装的,装完就可以连上ActiveSync了,这时候DNW是[USB:x]
手册上写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HCP要打开,ActiveSync很怪,不打开DHCP,不能连接,我以前就这样

我的前些天还可以连上,最近几天就连不上了,还想着过几天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按照你说的一试果然就连接上了,多谢!

网友:
LZ应该是没有装那个wince的驱动,就是楼上说的第二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HCP要打开,ActiveSync很怪,不打开DHCP,不能连接,我以前就这样

我的前些天还可以连上,最近几天就连不上了,还想着过几天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按照你说的一试果然就连接上了,多谢!

这个DHCP我是没有打开的。照样可以。

网友:
我的也没打开过。。

网友:
DNW显示OK时,应该还没有进入wince,此时DNW中的USB显示OK是说可以下载代码。进了wince,ActiveSync才能连嘛。两个阶段并无直接的关系。

网友C:
注意 DNW 和ActiveSync是两个驱动,为了保险 你应该等WINCE启动后在和PC机相连,确定内核添加了ActiveSync组件,
PC端安装ACTIVESYNC4.5即可,第一次插入时PC机会识别板子(如果没识别检查USB线缆和USB口),并安装ActiveSync的驱动(wceusbsh.sys) ,如果这一切都没问题,检查DHCP服务是否启动, 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  检查 “DHCP Client”服务,如果没启动手动启动。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 DNW 和ActiveSync是两个驱动,为了保险 你应该等WINCE启动后在和PC机相连,确定内核添加了ActiveSync组件,
PC端安装ACTIVESYNC4.5即可,第一次插入时PC机会识别板子(如果没识别检查USB线缆和USB口),并安装ActiveSync的驱动(wceusbsh.sys) ,如果这一切都没问题,检查DHCP服务是否启动, 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  检查 “DHCP Client”服务,如果没启动手动启动。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对,不同的驱动,楼主估计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HCP要打开,ActiveSync很怪,不打开DHCP,不能连接,我以前就这样

我的前些天还可以连上,最近几天就连不上了,还想着过几天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按照你说的一试果然就连接上了,多谢!

这个DHCP我是没有打开的。照样可以。

gooolman 你的ActiveSync是什么版本,我的是4。1。0,莫非版本的问题!!

网友:
看看,曾经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想当初装这个USB驱动相当的头疼,试了N次才装上。

网友:
友善的板子有点怪 有时候一定要插上网线他才听话。。。。。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板子连接到电脑上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这是怎么回事?是usb驱动没装吗

网友E(2009-12-04):
添加AvctiveSync组件试一下

网友F: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4.5的吧

网友G:
先上电 再插USB线

网友H:
1. 是否是NOR Flash模式启动的?
2. wince启动以后,才能使用Sy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