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套接字的conncet始终返回0

楼主(2009-12-03):
socket套接字的conncet始终返回0
在CE上开发一个SOCKET程序,一直正常运行,但偶然发现,即使服务端没有启动,CONNCECT也返回0即正确连接,然后RECV时报错重连,仍然返回0,上网找到高人指点说是卡巴的问题,经证实确如其言。关掉卡巴后程序正常。
但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CE上的程序卡巴可以影响,但PC机本身却没有问题。是正常的。莫非在ACTICESYNC这个东西,请高手指点一二。
开发
程序
服务端
卡巴

网友A:
LZ的程序是通过ActiveSync与PC连接的?
如果换成无线连接或通过Internet与服务器连接时,应该就不会受卡巴的影响了。

网友B:
呵呵,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网友C:
我以前调试的时候 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做TCP/IP实验,就算我不连接网线 就用USB同步 他都能正常发送数据

网友D:
没有人指点一下么。

网友E:
ActiveSync好像也是走的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