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1 LCD驱动

楼主:
本人最近使用AT91SAM9261的BSP包,稍微修改(添加了diplay的缓存空间)
在config.bib中添加配置显示缓冲空间
    VIDEOMEM 83F00000  00100000  RESERVED ;1M for displaybuffer
注册表中也修改好了对应的SDRAM加载地址
可为什么还是无法显示呢?

或者怎么才能看LCD驱动是否已经成功运行。

现在系统已经是成功启动,同步都已经可以连接。
请高手版主来给点意见,
在此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
remote tools
——》process viewer——》device.exe(wince5.0)/NK.exe(wince6.0)——》看你用的DLL是否在里面

网友A:
非常感谢gooogleman!
发现我的驱动程序.dll没有起来,奇怪了,BSP中是已经包含了LCD驱动的啊!为什么起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gooogleman!
发现我的驱动程序.dll没有起来,奇怪了,BSP中是已经包含了LCD驱动的啊!为什么起不来?

包含了,你自己加载失败了呗。

你编译个debug的NK 就可以看见加载失败的信息的。

网友A:
我发现了在gwes.exe中有加载LCD驱动。不过屏还是没有显示
请问gooogleman,
对于LCD驱动,除了设置显示缓存,配置屏的参数(时序和分辨率)之外,还需要对驱动上设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了在gwes.exe中有加载LCD驱动。不过屏还是没有显示
请问gooogleman,
对于LCD驱动,除了设置显示缓存,配置屏的参数(时序和分辨率)之外,还需要对驱动上设置什么?

我没有做过,我都是现成移植的。我对这个驱动也不了解,写的比较复杂,
我只是修改一点点东西而已。
如果要自己写一个,建议找其他的平台来移植,这样会简单点。不然重头到尾写真的会要很久的。

网友:
有没有做过的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小弟也遇到LCD驱动的问题,DSPG给的源码里面有LCD驱动,连接的是IIC总线;然而我们要使用另外一个厂家的LCD,厂商说没有驱动,请问我该怎样写这个LCD的驱动,各位大侠请指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