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EVC编写PDA程序 现在想获得触摸屏的移动方向

楼主(2009-06-02):
我用EVC编写PDA程序 现在想获得触摸屏的移动方向
就是用手指在触摸屏上移动 能获得手指移动的方向 向上 向下 ==
移动
触摸屏
程序

网友A:
通过坐标判断

网友B:
鼠标移动的坐标

网友C:
能具体点么 是不是鼠标移动后的坐标位置 和 移动前的位置相比较 判断 移动方向?什么函数可以获得当前坐标呢 谢谢

网友D:
对一次鼠标移动消息产生的坐标进行采样,然后来判断方面

网友E:
谢谢楼上 茅塞顿开

网友F:
mousemove事件里面对比鼠标位置,即可获知鼠标移动方向。

网友G:
呵呵,其实很简单的,iphone也是同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