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编译问题!

楼主(2009-08-06):
wince编译问题!
我在编译时,有个错误,是说打不开platform.bib文件,
具体是这样的 Cannot open D:\Wince\PUBLIC\YC2440SBC\RelDir\SAMSUN~1\postproc\platform.bib
而我看过那个里面就没有那个文件啊,问题是这个文件应该是编译的时候复制的吧,怎么会没有呢?
想问问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我是按照给的文档一步一步完成的啊,哪位高手帮帮我呀?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我周围都没有人用这个操作系统,我也是刚接触的,拜托帮帮忙了,多谢了
这是2007年某人的帖子,我现在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怎么办,请各位高手支招!!
PUBLIC
wince
WindowCE

网友A:
postproc:
cefilter_derivative_platforms:
!IF "$(BSP_GEODE)" != ""
@ECHO Filtering Geode-specific bib
cefilter $(_TARGETPLATROOT)\files\geode\*.bib $(_TARGETPLATROOT)\cesysgen\files
!ENDIF
在MAKEFILE中加入下列语句,我只能说试试,因为我没有于见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看看你编译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编译方式的

网友C:
D:\Wince\
PUBLIC
\YC2440SBC\RelDir\SAMSUN~1\postproc\platform.bib 是public?
装好wince,把bsp放在platform下,就可以了撒!
-----
看redir 下有没有platform.bib ,如果没有就自己考过去,在make-runimage
---------------
如果真的有但又打不开,如1楼说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