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e6.0下加第三方驱动不能成功?

楼主:
想在6.0下使用penmount触摸屏控制器,驱动已经编译到NK中,可CE运行后就是没有加载pmser.dll文件?
注册表都设置没有问题,如下所示: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PMSer]
   "Dll"="pmser.dll"
   "Prefix"="PMT"
   "Index"=dword:2
   "Order"=dword:3
   "Port"=dword:1

以前在5.0下加载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进入系统后看下注册表中是否有这些内容
2、source文件的DLLENTRY定义是否正确,并且在相应的函数中加些打印信息看下

网友:
你看一下NK有没有这个DLL文件了

网友B:
可能是BIB文件没有修改,从5.0改过来,需要将SH改为SHK,否则,6.0里会加载失败的。

网友:
会不会是楼主source文件、bat文件、reg和bib文件忘了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BIB文件没有修改,从5.0改过来,需要将SH改为SHK,否则,6.0里会加载失败的。

已经改为SHK属性了。我看了BSP中其他驱动都是k.xxx.dll类型的,为什么要加上k.做前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进入系统后看下注册表中是否有这些内容
2、source文件的DLLENTRY定义是否正确,并且在相应的函数中加些打印信息看下

就是这个理,如果人家都没有任何打印信息,你是看不出来的

-
一般自己添加的driver放到project.reg好点    ,

网友:
k  是kernel ,内核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BIB文件没有修改,从5.0改过来,需要将SH改为SHK,否则,6.0里会加载失败的。

已经改为SHK属性了。我看了BSP中其他驱动都是k.xxx.dll类型的,为什么要加上k.做前缀?

加k表明是要加载到内核态的文件,一般会有一个对应的文件加载到用户态。

你的DLL和REG都跟5.0一样么?这类流驱动推荐你用驱动调试助手动态加载帮助调试。

网友:
hjb?  is we-hjb?

网友:
我也遇到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