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borland c++6.0编译ucos 出错误

楼主(2009-07-22):
borland c++6.0编译ucos 出错误
[C++ Error] OS_CPU_C.C(264): E2342 Type mismatch in parameter '__src' (wanted 'const void *', got 'int')
264---> memcpy(*ppbos, MK_FP(_SS, 0), 384);
,
void
,
wanted
ucos

网友A:
检查你的ppbos的定义....应当是 void **ppbos 才行....

网友B:
要不就是MK_FP宏有问题...

网友C:
parameter '__src' ......你的 MK_FP 宏 没有类型....如果参与运算的是 int, 那它也给出 int型..
改成这样:
memcpy(*ppbos, (void *)MK_FP(_SS, 0), 384);

网友D(2013-05-21):
怎样通过Borland C++搭建uc/osII的学习环境啊,跪求指导!
有没有相关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