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端口会出问题?

楼主(2009-05-14):
为什么端口会出问题?
使用PIC16F73,在进行端口操作时,使用类似PORTC=0xff的语句,在I/O口上输出高、低电平,PORTC很灵,可是对于PORTB操作完后,在端口上会出现不高不低的电平;而PORTA,如果有两条操作的语句,第二条就不起作用了。
对于端口方向寄存器都进行了设置;B口的RB7和RB6用作了编程接口;A口使用了RA0作为A/D输入口,并且正确地设置了ADCON1和ADCON0。
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呢?
编程
寄存器
接口

网友A:
没人回答?

网友B:
有没有配置端口的输入输出方向和工作方式?

网友C: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程序没有死循环造成的……

网友E:
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