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I/O接口编址方式的问题

楼主:
我知道I/O接口编址方式分为存储器映射方式和独立编址方式,那么这个仅仅是由硬件决定的吗?
比如8086系列是采用独立的编址方式,那么现代我们正在使用的计算机是采用什么方式的呢?,比如Intel/AMD系列的
还有这和操作系统有关系吗,比如说如果采用的是存储器映射方式,那么具体把哪部分映射给接口,留多少空间给接口,这些是由硬件决定的还是和操作系统有关系?

麻烦各位,问题有点多,但这问题对我很重要,困扰了很久  麻烦给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
别老顶 麻烦哪位给说的实用的

网友:
是硬件决定的,与软件无关。
存储器映射方式就是与存储器相关寄存器处于同一个地址空间。独立的就顾名思义了。

网友:
我们现在使用的PC机应该是统一的
具体的也不清楚
因为我现在在PC104和186上面做开发,都是X86架构的后两者都是统一的我想PC机也应该是一样的

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解释起来也不怎么好说,可能是本人基础不好的原因吧!如果真想弄懂去看看接口技术或单片机的教材都有大量篇幅介绍这个问题
这样更容易弄懂些吧

网友:
至于和OS是没有关系的
这些在硬件上都是决定好了的与软件无关

网友:
那么现在计算机的外部接口的空间是映射到整个寻址空间的开始处还是结尾处?

网友:
一般起始处是复位后运行的第一空间(比如0x00000000),所以不会映射到这个地址。
通常都是在中间的。不管高端CPU,还是低端MCU,从来没见过往“结尾”放的。

网友:
这个物理地址是硬件决定,至于映射到的虚拟地址在wince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动。
估计在PC下是一定的——为了统一,不造成混乱。

网友:
这是由硬件决定的,不过现在都趋于储存映射,

网友:
CPU决定。 使用memory map的话,I/O接口与存储器使用同一地址空间,所以访问I/O设备时不需要特殊的指令,读写I/O与读写内存是一样的; 使用I/O map的话,I/O接口与存储器使用独立的地址空间,需要独立的指令访问I/O设备。如X86上的IN、OUT指令。一般CPU会用IO/M信号来区分是访问I/O还是内存。

网友:
同意12L的说法,另外PC机的IO口的分配大部分是有约定的可以参考intel ich  datasheet 6.2.1 Fixed I/O Address Ranges

特殊的设备IO(IO/Memory map)需要BIOS结合硬件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