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 调试的问题

楼主:
在Memory Start address文本框图上,用户可以根据要查看或修改的存储器地址输入起始地址,在下面的表格中会列出连续的64个地址。因为I/O模式控制寄存器和I/O数据控制寄存器都是32位的控制寄存器,所以从0x00000000开始的连续4个地址空间存放的是I/O模式控制寄存器的值

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I/O模式控制寄存器和I/O数据控制寄存器都是32位的控制寄存器,所以从0x00000000开始的连续4个地址空间存放的是I/O模式控制寄存器的值

网友:
哪里来的话?

网友:
ARM9处理器C语言编程标准教程
这本书 的  ppt  中的

网友:
没看过这本书....单看那一句话的话,我觉得它说的是错的....ARM的地址0通常是异常向量表.....

网友:
看不懂说的是什么

网友:
这个0地址真是匪夷所思,IO地址怎么会跑到0去了呢
我猜它是想说假如IO基地址为0x0的话,那么IO模式寄存器的地址就是0x00000000,
数据寄存器的地址是0x00000004。

网友:
那句话很独特,貌似无法解释

网友:
谢谢各位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