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5.0 创建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platform builder5.0 创建应用程序的问题
新建一个工程,编译通过的,建一个helloworld 的应用程序,想改换icon,结果能添加icon,但是删除不掉,用键盘上的delete也不行,没反应,右键也没有删除的选项,有知道原因的吗?
工程
应用程序
新建

网友A:
从资源视图里删除不掉,新建的东西,在文件夹里能找到,从文件夹里删除,重新打开,还是存在于资源视图里

网友B:
改source文件就好了,这玩意很像linux下的makefile

网友C:
后来发现用shift + delete 可以删除掉,但是在workspace 里面新建的工程有同样的问题,怎么也删不掉

网友D:
用 VS2005 开发应用程序吧!

网友E:
直接自己在BSP下手动建立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