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办法更改工程的BSP?

楼主:
WINCE 6 的项目

建立项目的时候BSP只选了SMDK6410,怎么添加其他BSP?

想把DeviceEmulator BSP添加进去好进行调试

网友:
不能添加,只能重建工程

网友:
对呀,重建一个工程不是很容易吗?

网友:
工程中有文件会记录BSP的名字,所以嘿嘿,楼主还是老老实实建立个工程吧。、、
如果BSP存在多个版本,那么久克隆BSP吧。

网友:
不死心
在Catalog Items View 里可以选择其他bsp啊
并且在编译类型 里 列出了 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
编译中 ...

网友:
好吧
我重建 :( ...

网友A:
1.Catalog Items View 里其他bsp ×
2.选择编译成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编程
2.关闭工程
3.打开工程

OK!!

我可怜的100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Catalog Items View 里其他bsp×号
2.选择编译成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编程√
2.关闭工程
3.打开工程

OK!!

我可怜的100分哦

编译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