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弄定时器的嵌套呢?

楼主:
想写个定期器控制流水灯的程序,定时器0控制左移 速率较慢。
定时器1控制油移 速率较快。写这个程序,主要是想学习嵌套中断。但是我试着写了个,不管怎么变化,流水灯也就只朝一个方向流。定时器1没用上。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tt,tt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1=1;
TR0=1;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1<20)
  { if(tt==4)
  {
     tt=0;
     P0=0xfe;
   for(i=0;i<8;i++)
      P0=_crol_(P0,1);

  }
   }
else
     {
        if(tt1==20)
        {
             tt1=0;
              P0=0xdf;
         for(i=0;i<8;i++)
      P0=_cror_(P0,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t1++;

}

网友:
配置中断优先级IP

网友:
T0 T1本身优先级就不一样

网友:
要看有没有效果,你T0 T1各定半秒钟,T0内只亮灯 T1内只灭灯,看看有没有闪烁效果即可

网友:
if(tt1 <20)

else
    {
        if(tt1==20)

问题是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