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化

楼主(2010-01-20):
硬件化
哥哥们
我写了个程序,公司要求把这程序硬件化, 硬件化怎么做,?
硬件
公司
程序
哥哥

网友A:
可能是从底层硬件做起吧。也许是要把内存堆栈弄清楚吧。不知道。密切关注

网友B:
公司到底想做什么?“硬件化”?
难度公司要采用逻辑IC实现你的这部分程序?
关键看你的这部分程序实现了什么? 公司想怎么样硬件化?

网友C:
是一个很一般的程序啊,目的是扫描一个ip站点, 看到底这个站点都开哪些域名,提供哪些web服务, 顺便测试下这些域名的响应时和流量下载速度.
估计公司是想把程序放到一个硬件上去,最后卖个可见的物理硬件,这样比卖个纯软件光盘更有利润,更让客户接受.

网友D:
原来是这么个“硬件化”。。。
那就是小板子,带个显示屏之类的就够了

网友E:
哥哥, 硬件化大概有哪些步骤? 详细给我介绍下

网友F:
另外,我看到哪些基于linux或者bsd嵌入式, 如果我选择那样做的话,
是不是只要我把程序移植到linux或bsd系统平台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