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确50hz信号发生器的设计用什么方法实现比较好

楼主:
RT
555不稳定
CD4060和32678组成的晶振分频和用C51单片机那个比较好,还有咩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
分频应该更好

网友:
带DAC的单片机 实现起来 还不错。

当然有些专用IC更适合。

网友:
恩,

专用的电源IC应该更精确,

对于高精度的设计,可能你的方案需要考虑很多东西,

CD4060和32678组成的晶振分频,缺陷在于如果外部温度改变,普通的晶振就跑不准确了,而且可能需要自己搭一个锁频环电路;

C51单片机,如果做高精度的,还是应该达不到标准吧;

主要是看你的精度范围,

专用ic 可以节省成本,精度也能准确一些,

如果不考虑成本,就考虑CPLD 或者 FPGA ,来做,自己设计一个高精度的

最主要的是设计应该是晶振和锁频电路上,

TI有一种可以根据环境温度自动调节的高精度晶振,你可以去看看,不过体积大,价格吓人

网友:
找些带12bit DAC的单片机,比如STM32系列,价格也不贵,这个精度应该够了。当然了,假如你使用楼上推荐的FPGA之类的硬件开发平台,精度就更高了。前提是你会FPGA的硬件开发语言。振荡电路和锁相环电路,,,

网友:
问题LZ要到多少的精度?

温度会对晶体、电阻和电容都有影响

网友:
采样市电。没有温漂。哈哈

网友:
51单片机现在都有可编程时钟输出的,可以实现精确频率输出,比用逻辑电路搭方便...

网友:
DDS ML2037 低频正弦波DDS

网友:
看楼主要什么波形的,方波最简单了。

网友:
看你要什么波形,方波的话,很容易的,用晶振稳定的(外部石英晶振),轻松搞定。比如有些单片机具有方波输出功能的,而且是16位频率可调的,只要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在3M以下,应该可以轻松实现。若是正弦波,最好是带DA输出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