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ActiveSync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新手,关于ActiveSync的问题
各位大牛,我昨天拿到S3C2410开发板,刚刚把让它跑起了WINCE,但是就是不能通过ActiveSync和PC连接,显示串口、USB都可用(两者之间通过USB连接,驱动已经装完),这是为什么?已经试了ActiveSync几个版本了,现象一样,是要在开发板上运行的系统中缺少什么软件吗?
开发

网友A:
可能是开发板上的CE没有集成ActiveSync组件
当然也可能是ActiveSync连接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B:
应该不会吧,WINCE系统是板子资料中自带的,还有既然指导手册中介绍了和ActiveSync的连接,那么这个系统中应该包含ActiveSync组件吧,还有WINCE系统是通过USB烧录进FLASH的,所以硬件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吧,不过我先定制一个集成ActiveSync组件 的系统试试!

网友C:
所有的去驱动都装好后,把和开发版连接的那条usb拔一下再插,这样ActiveSync就能自动发现并连接了

网友D:
你的右下角小圆圈有没有变绿啊。。。。

网友E:
有没有装ActiveSync4.5驱动,要不然是不会在电脑里面显示同步的.

网友F:
应该是没有安装驱动吧,你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应该就是板子上没有as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