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view或mainframe中隐藏sip Button

楼主:
如题

网友:
隐藏SIP句柄后,再隐藏任务栏句柄试试

网友:
如何在view中隐藏SIP,而在其子对话框中又能显示出来

网友:
在WM_ACTIVATE/WA_ACTIVE时隐藏SIP, 在其它WM_ACTIVATE时显示SIP,
你看下WTL里, atlwince.h里CFullScreenFrame::OnActivate就知道了, 该代码如下

///////////////////////////////////////////////////////////////////////////////
// CFullScreenFrame - full screen frame implementation

template
class CFullScreenFrame
{
public:
        bool m_bFullScreen;

        CFullScreenFrame() : m_bFullScreen(false)
        { }

// Operation
        void SetFullScreen(bool bFull)
        {
                m_bFullScreen = bFull;
                ShowTaskBar(!bFull, false);
                ShowMenuBar(!bFull);
        }

// Manage TaskBar for modal dialogs and property sheets
        template
        int FSDoModal(D& dlg)
        {
                T* pT = static_cast(this);
                pT;   // avoid level 4 warning
                ATLASSERT(pT->IsWindow());
                if (m_bFullScreen)   // Show taskbar if hidden
                        ShowTaskBar(true, false);
                int iRet = dlg.DoModal();
                if (m_bFullScreen)   // Hide taskbar if restored
                        ShowTaskBar(false);
                return iRet;
        }

// Implementation
        void ShowMenuBar(bool bShow)
        {
                T* pT = static_cast(this);
                ATLASSERT(pT->IsWindow());
                ATL::CWindow MenuBar = pT->m_hWndCECommandBar;
                ATLASSERT(MenuBar.IsWindow());
                MenuBar.ShowWindow(bShow ? SW_SHOWNORMAL : SW_HIDE);
                pT->SizeToMenuBar();
        }

        void ShowTaskBar(bool bShow, bool bRepaint = true)
        {
                T* pT = static_cast(this);
                ATLASSERT(pT->IsWindow());
                RECT rect = { 0 };
                SystemParametersInfo(SPI_GETWORKAREA, NULL, &rect, FALSE);
                if (!bShow)
                        rect.top = 0;

#ifdef WIN32_PLATFORM_PSPC // Pocket PC code
                UINT uShow = t_bHasSip ? SHFS_SHOWTASKBAR | SHFS_SHOWSIPBUTTON : SHFS_SHOWTASKBAR | SHFS_HIDESIPBUTTON;
                SHFullScreen(pT->m_hWnd, bShow ? uShow : SHFS_HIDETASKBAR | SHFS_HIDESIPBUTTON);
#elif _WIN32_WCE > 0x500 // Smartphone 2005 code
                SHFullScreen(pT->m_hWnd, bShow ? SHFS_SHOWTASKBAR : SHFS_HIDETASKBAR);
#else // Smartphone 2003
                HWND hTaskBar = FindWindow(_T("tray"), NULL);
                ATLASSERT(::IsWindow(hTaskBar));
                ::ShowWindow(hTaskBar, bShow ? SW_SHOW : SW_HIDE);
#endif // WIN32_PLATFORM_PSPC

                pT->MoveWindow(&rect, bRepaint);
        }

// Message map and handler
        BEGIN_MSG_MAP(CFullScreenFrame)
                MESSAGE_HANDLER(WM_SETTINGCHANGE, OnSettingChange)
                MESSAGE_HANDLER(WM_ACTIVATE, OnActivate)
        END_MSG_MAP()

        LRESULT OnSettingChange(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BOOL& bHandled)
        {
#ifndef SETTINGCHANGE_RESET // not defined for PPC 2002
        #define SETTINGCHANGE_RESET SPI_SETWORKAREA
#endif
                if (m_bFullScreen && (wParam & SETTINGCHANGE_RESET))
                        SetFullScreen(m_bFullScreen);
                return bHandled = FALSE;
        }

        LRESULT OnActivate(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BOOL& bHandled)
        {
                if (m_bFullScreen)
                {
                        ShowTaskBar(!wParam);
                        ShowMenuBar(!wParam);
                }
                return bHandled = FAL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