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ora10 NFS启动开发板出错~ help me!please

楼主:
我已经搞了好几天,还是没弄成功~

我的nfs服务器(主机)和开发板可以ping通,ftp服务也能成功

下面是我的几个文件!
cat /etc/hosts.allow

portmap: 192.168.0.2
lockd: 192.168.0.2
mountd:192.168.0.2
rquotad:192.168.0.2
statd:192.168.0.2

cat /etc/hosts.deny
portmap:
locked:
rquotad:
statd:

我的主机时192.168.0.1 ,开发板的ip时192.168.0.2  mask 255.255.255.0
在vivi里面设置如下启动参数:

Supervivi>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0.1:/home/mini2440/root_nfs
ip=192.168.1.70:192.168.0.2:192.168.0.2:255.255.255.0:MINI2440.arm9.net:eth1:off"

用的eth1网卡

然后启动,结果,启动到。。
在板子上出现企鹅画面的时候就停住了,说bootint linux kernel...............
然后就不动了,我想他主要是没有找到启动的文件也就是nfs没有成功,但是我用nfs mount文件到自己的主机上的时候可以成功的,
然后在开发板上mount时说portmap出错。。

如何弄呢,忘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帮顶吧...
20分哦,估计没人感兴趣...

网友:
。。。可以加分的阿~

网友:
是不是防火墙的问题,最好是把防火墙关了。
service iptables stop;

网友:
配置错了
Supervivi>param set linux_cmd_line “console=ttyS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0.1:/home/mini2440/root_nfs
ip=192.168.0.2:192.168.0.1:192.168.0.255:255.255.255.0:MINI2440.arm9.net:eth1:off"

网友:
“ip=”后面:
第一项(192.168.1.70)是目标板的临时 IP(注意不要和局域网内其他 IP 冲突);
第二项(192.168.1.111)是开发主机的 IP;
第三项(192.168.1.111)是目标板上网关(GW)的设置;
第四项(255.255.255.0)是子网掩码;
第五项是开发主机的名字(一般无关紧要,可随便填写)
eth0 是网卡设备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