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程序谁的耗的资源少,效率高?

楼主(2009-03-04):
二个程序谁的耗的资源少,效率高?
一个程序主函数中就是一个检测文件是否存在的循环.
另一个程序在主函数中另建一个线程,被建的线程中是一个检测文件是否存在的循环.
检测
程序
资源

网友A:
如果这个程序就是做一件事:检测文件是否存在
那就选择第一种会好一些吧,耗资源少,效率高。

网友B:
如果仅仅是“检测文件是否存在”,那直接在主函数里进行最好。

网友C:
线程会占用资源的

网友D:
仅仅是“检测文件是否存在”.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程序是进程, 线程是在进程空间中的, 进程的空间是一样的."
所以二个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E:
不一样,开启一个新线程,空间虽然一样,但是cpu的时间片仍然要轮询的,而且总调度程序仍然要对新线程的存在进行管理以及资源分配,这些都是额外消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