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等待界面问题(无模式对话框)

楼主:
wince UI设计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初始化过程在主界面显示之前,所以需要一个等待界面,现在我想用无模式对话框做等待界面,但是遇到了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要是开线程,好像更麻烦)

// 1  等待界面
CPopDialog  *splashDlg2=new CPopDialog;
splashDlg2->Create(IDD_STRSTPIC_DIALOG,NULL);
splashDlg2->ShowWindow(SW_SHOW);
splashDlg2->UpdateWindow();

//  12 显示主界面
CMainShellDlg dlg;
m_pMainWnd = &dlg;
dlg.m_INIFileName= MAIN_SHELL_INI;
dlg.m_nWindowMode = 0;
INT_PTR nResponse = dlg.DoModal();

之前还可以在等待界面之后,显示主界面,但是最近一直是等待界面之后,显示主界面,然后一闪就又回到了等待界面,不知道什么愿意!

网友: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一个窗体,先显示等待界面;然后开始初始化。等初始化完毕,刷新界面显示程序主界面。

网友:
嘻嘻,是我自己弄丢了一个东西, //窗口置顶
        ::SetWindowPos(this->m_hWnd,HWND_TOPMOST,0,0,480,272,SWP_SHOWWINDOW);

网友:
更正一下,不是上面的问题,是我自己没有销毁无模式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