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是否支持“位图画刷”

楼主:
小弟在WINCE 5.0上开发软件,用到了“位图画刷”,但是“刷”出来的全部都是白色,没有图片。。
完全相同的代码在 XP 上运行正常,WINCE 5.0 是否不支持“位图画刷”呢??

car

网友:
请贴出代码,否则别人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
简单的方法,单步调试,看看那个函数调用失败

网友:
是支持的
BOOL CreateDIBPatternBrush (
HGLOBAL hPackedDIB,
UINT nUsage );

BOOL CreateDIBPatternBrush(
const void* lpPackedDIB,
UINT nUsage );

网友:
原来支持啊。。。多谢大家,我周一去试一下

网友:
我晕,其实是画出来了的。。。。
但是我搞不懂,同样一个位图,在WINCE上表现的好像单色一样,而在XP上表现得很好。。。
我的背景位图是一个浅蓝色和白色相间的条文,蓝色条文和白色条文交错(横向)大概都只有2个像素高度,为什么在WINCE上看起来只有浅蓝色而已,根本没有条文效果,我的WINCE输出的是 1024*768 的分辨率

网友:
wince是16位色的,你把xp也调成16位真彩色看看效果是否和wince一样?
如果也一样那就没办法了,你要修改图片,把颜色区别搞的明显点.

网友:
图片问题。
换一些一色深的,对比度强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