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

楼主(2009-07-07):
gprs模块
买GPRS模块的时候,会不会附赠上位机用的软件啊?可以用串口和GPRS模块的板子相连,然后用PC发短信或者彩信的?
模块

网友A:
一般是不会带上位机程序的。通过串口和GPRS模块板子连接,发送短信等用超级终端就可以了。

网友B:
他只会给你AT指令

网友C:
一般只会给AT命令集,有些模块商会有一个小PC端的DEMO。

网友D:
不会,用PC发短信或者彩信 很多 小软件 都可以 啊

网友E:
不会.一般只会给AT命令集,但厂商可提供AT命令的相关使用技术支持.有问题一般可以咨询.

网友F:
恩,这个看你买的是模块还是利用模块开发出来的设备了。
一般模块都是代理那边出货的,除非你是大客户,人家有专门的技术支持上门服务的,要不你就别做梦了.
如果是模块开发后的设备,一般厂家都有相关自己做的测试软件的..如果是这样的,你可以找我,我这边就可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