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S3C2440点过LVDS的屏吗?

楼主:
   再开一贴!
   最近被LVDS的屏搞晕了。一个是分辨率大,一个是对刷新率要求也高。手头两块屏,1024X600,800X600。点起来都有点闪。
   问题是由分辨率太大以及vclk速度不够引起的。
   一般TLL的屏,我点过几块,刷新率30HZ以上就能很好显示了。
   而LVDS的屏好像确实要达到60赫兹才能保证显示不闪(做过试验)。但是由于分辨率比较大,所以要求VCLK频率要上去。但是做实验下来,发现VCLK的值不能提的太高,30MHZ以下吧(不然有其它用到HCLK的设备运行时,刷新率就不恒定了,被拉慢,VCLK也抖了,感觉这是三星没做好)。这这个矛盾导致S3C2440 点LVDS必然会闪。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有没有碰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请大家指教!希望有人能的出确切结论说不行,2440 是不能点这么大分辨率的LVDS屏的,我好换方案,呵呵!

网友:
800X600 我见过别人用过,hzlyt就出过这种屏

网友A:
2440不是支持2048x2048吗?手册上不会把闪烁的方案都写给大家看吧。

网友:
不是很理解,
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40不是支持2048x2048吗?手册上不会把闪烁的方案都写给大家看吧。

那是虚屏的尺寸!以软件效率换空间的!

网友:
我们当时用的是裸机程序,放在nor flash会闪,先读到ram再执行就不闪了...

网友:
TTL 接口的800x600的TFT点亮很正常,改成LVDS接口屏后(同样为800x600)画面上有很多晃动的噪声,怀疑是LVDS接口的输入时钟DCLK太低,为33MHz,比屏要求的最小频率35MHz要低一点,不知楼主的是否也是这样,交流交流则个。

twodiamon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