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怎样能联网啊

楼主(2009-06-22):
请问单片机怎样能联网啊
怎样能接上网线,然后向网络发送数据啊
数据

网友A:
外接网卡芯片,驱动之,

网友B:
网络芯片+网口

网友C:
也可以实现或移植一个TCPIP协议,但是要麻烦很多,效率也会降低。

网友D:
首先添加网络芯片,这样做还不如直接选带网络收发器的高端单片机。
然后移植TCP/IP协议。

网友E:
TI有用来做交换机的51
具体的型号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