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G图片旋转任意角度

楼主:
WinCE5.0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啊?

网友:
没有!

需要自己做.

网友:
任意角度需要自己来实现了。
IBasicBitmapOps::Rotate 可以实现 90 180 270 这些角度旋转

网友:
触摸屏可以任意角度摆放,图片可不能任意角度显示.那么多数据要进行cos,sin运算还是很难的.

网友:
用GDI+可以吗?自己不太了解GDI+,
有熟悉GDI+的高手来指导看看吗

网友A:
貌似在wince下没有GDI+的函数~
如果其它格式都可以旋转,png就不是问题了吧~
我是IImageFactory解码的~图片旋转都还没有做到那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在wince下没有GDI+的函数~
如果其它格式都可以旋转,png就不是问题了吧~
我是IImageFactory解码的~图片旋转都还没有做到那一步~

------------------------------------------------
用IImage组件只能旋转90,180,270这些角度,3楼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