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用程序与驱动程序如何动态传递数据?

楼主:
定义:
#define IO_OPEN_COM   CTL_CODE(FILE_DEVICE_COMSPY,0x080A,METHOD_BUFFERED, \
    FILE_ANY_ACCESS)

想用下面传递串口号"\\??\\COM1"
DeviceIoControl(m_hDevice,
                                        IO_OPEN_COM,
                                        sz1,
                                        12,
                                        NULL,
                                        0,
                                        &dwReturn,
                                        NULL);

也就是说如何让sz1="\\??\\COM1"; 注意我想要的是正解的赋值法,如sz1定义成什么类型,如何给其赋???????????????

同时对应的驱动中如何正确的取出这个值??????????????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应用程序:
        TCHAR sz1[256] = {0};
        int m_Port;
        m_Port=1;
        CString s;
        s.Format("\\??\\COM%d",m_Port);
        _tcscpy(sz1,s);

驱动程序:
         RtlInitUnicodeString(&usDeviceToFilter,(PWCHAR)(LPCTST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可是不好用.如换成
         RtlInitUnicodeString(&usDeviceToFilter,L"\\??\\COM1");就可以了.
         说明我没有使用正确的将L"\\??\\COM1"传入或传来后我用(PWCHAR)(LPCTST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取得不对.

求教如何才是正确的交互方法?????????????????????????????

网友:
sz1是TCHAR的数组,那就用strcpy方式赋值。数组的赋值很基本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strcpy我也用过,现在的问题是如我上面说的,我用了但没有传进去!我想知道是错在哪?是赋值这块,还是驱动中取值那块!请求帮助!
能不能给段成功的传值,取值代码?或指出我的错误所在!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问题找到了:
RtlInitUnicodeString(&usDeviceToFilter,(PWCHAR)(LPCTST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改为
RtlInitUnicodeString(&usDeviceToFilter,(PWCHAR)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因为我传来的是UNICODE字符串,英文节为**00这样的两字节,如加(LPCTSTR)遇上00,他以为字符串结束了,所以,传来"ABCDEF"就变成"A"了,所以不对.

主要是个人基础知识不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