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续问题

楼主(2009-01-15):
usb续问题
我发现USB驱动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调的,基本上都在地下做好了。。那个cbHighPrioritySize你们一般取的多少阿。我看msdn说做好取20K。做usb驱动只是关于u盘的存取的,大家有什么心得能告知小弟一下吗?

网友A:
CE已经做的很完善了。一般只要在PDD层配置要相应的寄存器即可。甚至一般的原厂bsp连这些都做好,基本不用做什么了。

网友B:
让USB工作很简单。让它稳定可靠的工作就不容易。cbHighPrioritySize是给isochronous或者interrupt transfer用的,U盘用默认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