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手机键盘不用输入法,实现输入英文字母??

楼主:
RT
小弟是菜鸟,恳请给各位高手指点~~
Win ce5.0中,目前需要抛开输入法,仅使用手机键盘,可以使用一个切换键,比如#,切换进入英文输入状态,再按一次,返回数字状态
请问这该如何实现????

网友:
补充:小弟目前准备用Fn键做为切换键,置了一个标志位作为切换标志,键盘采用矩阵方式实现

网友A:
设置切换键,就可以,切换之后的按键操作,相当于组合键的操作。。。或者,可以说:切换键相当于,切换两张虚拟值与扫描码之间的对应表。。。S3C2440A里面,就是这样实现的,LZ不妨参考一下。。。。

至于切换键设置成多少,由自己定。。

网友B:
自己定义驱动,想怎么输入就怎么输入

网友C:
关掉输入法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切换键,就可以,切换之后的按键操作,相当于组合键的操作。。。或者,可以说:切换键相当于,切换两张虚拟值与扫描码之间的对应表。。。S3C2440A里面,就是这样实现的,LZ不妨参考一下。。。。

至于切换键设置成多少,由自己定。。

现在有切换键,但是不知道定时器(判定超时用)该怎么做,请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定义驱动,想怎么输入就怎么输入

就是因为不会定义才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掉输入法不就可以了

压根儿就没输入法的事儿,现在就是无视输入法的时候,只靠键盘驱动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