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 真的是如何不成熟的数据库?

楼主:
有人可以指点一下我吗?搞这个问题都差不多三天了,都没解决.
开发平台 c#.net vs2008 数据库sqlce, pda平台wince 系统,一款叫i60的pda,

原先用sqlce,在往一个表中批插入时,只要这个表的字段大于4个以上,
比如说插入1000条,这时,在插入到300多条时就出错,或者报TypeLoadException,或者不知是什么错误.

后来换了sqlite,得确,在批插入时非常快,也没有错误.
但又换来个问题, sqlite 在单插入记录时相对慢,比如说会 到100ms多到200ms,注意是单插入,不定时插入,也就是说开事务没用.

而相对sqlce来说,单插入sqlce 速度只要50ms到100ms,
老大说sqlite这样的单插入时间不可接受,唯有用回sqlce,
但就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

各位哥哥姐姐们,有没有遇到过sqlce 这样的问题??
难道 我要在批插入sqlce 时,这样处理?
批插入10条,然后,close连接,再重连,再插入10条,这样...??

网友:
附我的代码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static readonly string APPPATH = Path.GetDirectoryName(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GetName().CodeBase);
        //string cesqlconnstr =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cesqlconnstr = "DataSource=testdb.sdf";
        }
        public delegate void dlgShoMsg(string pMsg);
        private void ShowMsg(string pMsg)
        {
            if (this.label1.InvokeRequired)
            {
                dlgShoMsg dlg = new dlgShoMsg(ShowMsg);
                this.label1.Invoke(dlg, new object[] { pMsg });
            }
            else
            {
                this.label1.Text = pMsg;
            }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sFileName = "testdb.sdf";
            System.IO.File.Delete(APPPATH + "\"+ sFileName);
            string sPaaa = "DataSource=" + APPPATH + "\" + sFileName;

            Db4SqlCE.CreateSDF(sPaaa);
            Db4SqlCE db = new Db4SqlCE(sPaaa);

            string sSql = @"CREATE TABLE [pubgoods] (
        [goodsid] [nvarchar] (50)  NOT NULL PRIMARY KEY,
        [styleid] [nvarchar] (50)  NULL ,
        [styledesc] [nvarchar] (200)  NULL ,
        [sizecategoryid] [nvarchar] (50)  NULL ,
        [colorid] [nvarchar] (50)  NULL ,
        [colordesc] [nvarchar] (50)  NULL ,
        [sizeid] [nvarchar] (50)  NULL ,
        [sizedesc] [nvarchar] (50)  NULL
)
";
            db.Execute(sSql);

            System.Threading.Thread th = new System.Threading.Thread(new System.Threading.ThreadStart
            (Doit));
            th.IsBackground = true;
            th.Start();

        }

        private void Doit()
        {
            int iRow = 1000;
            string sFileName = "testdb.sdf";
            string sPaaa = "DataSource=" + APPPATH + "\" + sFileName;
            Db4SqlCE db = new Db4SqlCE(sPaaa);
            db.ConnectionKeepOpenTf = true;

            db.TransactionBegin();
            try
            {

                string sSql = "";

                for (int i = 1; i <= iRow; i++)
                {
                    sSql = string.Format(@"INSERT INTO [pubgoods]([goodsid], [styleid], [styledesc],
[sizecategoryid], [colorid], [colordesc], [sizeid], [sizedesc])
select '{0}','{1}','{2}','{3}','{4}','{5}','{6}','{7}'"
                        , i.ToString(), "styleid".ToString().Trim()
                        , "styledesc".ToString().Trim(), "sizecategoryid".ToString().Trim()
                        , "colorid".ToString().Trim(), "colordesc".ToString().Trim()
                        , "sizeid".ToString().Trim(), "sizedesc".ToString().Trim());
                    db.Execute(sSql,true);

                    this.ShowMsg(i.ToString() + "/" + iRow.ToString());

                }
            }
            catch (Exception err)
            {
                db.TransactionRollback();
                MessageBox.Show(err.Message);
                return;
            }
            db.TransactionCommit();
        }
    }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数据库都不在CE上,在专门的服务器~

网友:
LZ用的SQLCE版本是3.5的吧
试着把事务先去掉,或者SQL语句改成insert into table(……) values(……)看看结果怎么样?
没遇到过你问题

网友:
单步看了一下,开事务,sqlite存储一条记录一般几十个ms,我测试过我的代码,数据少的20几个ms,最长的数据2k多,耗时要48ms。
sqlce我没测试过,我这边查询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