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出JTAG更个引脚的功能

楼主:
如何测试出JTAG更个引脚的功能
资源:我这里有一块手机焊有20 针的JTAG接口,目前没有这块手机的任何资料。
          拥有Lauterbach JTAG+trace32 调试器。
现象:目前通过Lauterbach JTAG+trace32调试器调试其它板卡没有问题(我们的工具没问题);
           但不能正确连接20 针的JTAG接口的手机,连接后的现象是只要JTAG连接,手机就不断重启;
目前已经做的工作:我们怀疑20针JTAG接口没有按标准从芯片引出,拆开手机不能看出更个引脚的功能

问题:我们团队对硬件不是很了解,想知道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测试本手机更个JTAG管教的功能;

网友:
俺只对标准的、单排8针的jtag有肤浅认识。

网友:
只要能测试出JTAG各个管脚功能即可

网友:
如果不是标准的接口,还真不清楚怎么测试

网友:
jtag接口是哪个芯片上的?查那个芯片的datasheet吧

网友:
楼主可以先找 标准的JATG 电路好好看下。

再对照你现在的电路,关键在于看 对应的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以及滤波。
另外是否有用到IC,如果有就对照看技术手册。

另外如果有示波器,对照测试下相关管教的默认 信号电平

对照比对下,一般都可以弄清楚的。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
to highball, 对应的芯片型号被抹掉了,可以说芯片目前为止应该算作黑盒,所以不能从技术文档角度来处理此问题。
to kyzf, “另外如果有示波器,对照测试下相关管教的默认 信号电平”,能否针对JTAG详细说一下?
to 各位:请各位继续提供一些简洁有效的方法,我在澄清一下我的问题:

      给你留出JTAG相应的管教,但不知各个管教功能的情况下,如何从芯片上引出正确的JTAG连接线?

ps:目前对硬件的理解属于入门级,所以也借此机会同硬件高手学习学习
目前对JTAG的理解还在停留在原理级别,HJAG官方提供的资料我认为相当好,目前正研究。

网友:
从TCLK和TRST这些配置上找原因吧,JTAG有用的就六根线,我认为不会有人丧心病狂到留出20PIN标准接口却改变信号定义的,防止反向工程的办法很多。

网友:
20pin里是不是有不少是电源和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