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USB_OTG驱动

楼主:
S3C6410得CPU

开发板提供得OTG驱动有问题,无法使用,

1. OTG驱动原理

2. OTG驱动结构

网友:
引用楼主 so927 的回复:
S3C6410得CPU

开发板提供得OTG驱动有问题,无法使用,

1. OTG驱动原理

2. OTG驱动结构

三星提供的otg代码没发现问题,至少我的没问题,可能你们硬件做了改动吧

网友A:
xunjingzhpu:
三星提供得BSP种的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吗???

您是说wince的BSP还是另外一个OTG测试程序

网友:
继续讨论

网友:
OTG驱动唤醒之后,

查询GRSTCTL寄存器第31位,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AHB Master Idle
Indicates that the AHB Master State Machine is in the IDLE
condition.

唤醒之后总是0,是什么没开,还是没有reset,在查询此寄存器值之前我设置了GRSTCTL的第0位:CSft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xunjingzhpu:
三星提供得BSP种的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吗???

您是说wince的BSP还是另外一个OTG测试程序

bsp

网友A:
我比较过了啊,我正在使用的BSP和三星提供的是相同的。不过不知道是否是最新的BSP
SMDK6410_WinCE60_FMD_REL_0.34_080902

网友:
谁提供一下三星原厂最新BSP

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so_zhou@qq.com

网友:
公司的内部文件不好提供,不好意思,可以帮你查查版本号

网友:
版本号是多少啊,
SMDK6410_WinCE60_FMD_REL_0.34_080902版本是不是最新的啊

网友:
不是最新的

网友:
那最新的版本号是多少啊,在什么地方能下载到呢
我没有买过三星原厂的开发板,估计也要不到最新的BSP吧

网友:
我们的是
S3C6410_WINCE6.0_WM6.0_JPEG_API_REV4.5_20080515
没发现有问题,在电子顶级开发网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过了啊,我正在使用的BSP和三星提供的是相同的。不过不知道是否是最新的BSP
SMDK6410_WinCE60_FMD_REL_0.34_080902

我们的有个BSP包也是这个,没问题。
不知道你OTG POWER有没有供电?

网友:
pSysConReg->HCLK_GATE |= (1<<20);

    pSysConReg->OTHERS |= (1<<16);

    pOtgPhyReg->OPHYPWR = 0x0;  // OTG block, & Analog bock in PHY2.0 power up, normal operation
[color=#FF0000]//        pOtgPhyReg->OPHYCLK = 0x20; // Externel clock/oscillator, 48MHz reference clock for PLL[/color]
    pOtgPhyReg->OPHYCLK = 0x0;
    pOtgPhyReg->ORSTCON = 0x1;
    OALStall_us(100);
    pOtgPhyReg->ORSTCON = 0x0;
    OALStall_us(100);

    pSysConReg->HCLK_GATE &= ~(1<<20);

红色部分,更改之后就能正常唤醒了。

网友A:
pOtgPhyReg->OPHYCLK = 0x20
改为
pOtgPhyReg->OPHYCLK = 0x0

还有就是在OTG驱动中有一个ISTMain线程,唤醒之后需要重新初始化中断,
但是如果重新初始化了,就不能使用USB和电脑同步了

如果不重新初始化,就能正常使用。
很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tgPhyReg->OPHYCLK = 0x20
改为
pOtgPhyReg->OPHYCLK = 0x0

看来你的usb的48M时钟用的是晶体而不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