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用层能不能直接读某个地址的值?

楼主:
如题:
EVC下代码如下:

addr = (unsigned char *)( 0xBFA00000 + 24+ i*2 );
code = *addr;
RETAILMSG(1, (TEXT("The DTMF code is %x .\r\n"),code));

我是没读出来!

网友:
CE5.0之前的系统应用好像是可以直接读地址的。

但是CE6.0开始,应用不能直接读硬件地址,只能借助于驱动。

网友A:
应用程序 在用户模式下运行,如果要访问虚拟地址,要切换到内核模式

SetKMode(TRUE);

        addr = (unsigned char *)( 0xBFA00000 + 24+ i*2 );
code = *addr;
RETAILMSG(1, (TEXT("The DTMF code is %x .\r\n"),code));

SetKMode(FALSE);

网友:
引用楼主 ankye 的回复:
如题:
EVC下代码如下:
C/C++ code
addr= (unsignedchar*)(0xBFA00000+24+ i*2 );
code=*addr;
RETAILMSG(1, (TEXT("The DTMF code is %x .\r\n"),code));
我是没读出来!

不能这样的,你连堆内存都没有申请,你先申请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 在用户模式下运行,如果要访问虚拟地址,要切换到内核模式

SetKMode(TRUE);

addr = (unsigned char *)( 0xBFA00000 + 24+ i*2 );
code = *addr;
RETAILMSG(1, (TEXT("The DTMF code is %x .\r\n"),code));

SetKMode(FALSE);

娜娜这个办法我没有试过,应该可以。
不过我通常是申请堆内存。

这个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 在用户模式下运行,如果要访问虚拟地址,要切换到内核模式

SetKMode(TRUE);

addr = (unsigned char *)( 0xBFA00000 + 24+ i*2 );
code = *addr;
RETAILMSG(1, (TEXT("The DTMF code is %x .\r\n"),code));

SetKMode(FALSE);

在摄像头驱动里头就是这样的读取指定内存的值的

网友:
虽然不做应用,但是MARK一下

网友:
又学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