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中如何区分U盘和移动硬盘

楼主:
做了一个usb过滤驱动挂在磁盘驱动器类下,想问一下 应该怎样区分是移动硬盘还是U盘?

网友:
帮忙顶,只是没有做过的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呢

网友:
高手快进啊 谢谢

网友:
INQUIRY命令
该命令询问Mass Storage设备的基本信息,如生产厂家,产品名称,产品版本等等。

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UFI Command Specification》,比较有意思的是Peripheral Device Type参数,如果设置为0,则表示这是一个可移动的存储设备(类似U盘),而设置为0x1F,则表示是一个非移动设备(类似硬盘,图标在硬盘区出现)。

可参考我的blog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