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ce5中的串口COM_Write函数的WaitReturn = WaitForSingleObject

楼主:
ULONG
COM_Write(HANDLE pHead,         /*@parm [IN]  HANDLE returned by COM_Open.*/
          PUCHAR pSourceBytes,  /*@parm [IN]  Pointer to bytes to be written.*/
          ULONG  NumberOfBytes  /*@parm [IN]  Number of bytes to be written. */
         )
{
    PHW_OPEN_INFO   pOpenHead = (PHW_OPEN_INFO)pHead;
    PHW_INDEP_INFO  pSerialHead = pOpenHead->pSerialHead;
    ULONG               BytesWritten   = 0;
    ULONG               TotalWritten   = 0;
    PHWOBJ              pHWObj         = NULL;
    PVOID               pHWHead        = NULL;
    PHW_VTBL            pFuncTbl       = NULL;
    ULONG               TotalTimeout;   // The Total Timeout
    ULONG               Timeout;        // The Timeout value actually used
    ULONG               WaitReturn;

    DEBUGMSG (ZONE_WRITE|ZONE_FUNCTION,
              (TEXT("+COM_WRITE(0x%X, 0x%X, %d)\r\n"), pHead,
               pSourceBytes, NumberOfBytes));

    // Check validity of handle
    if ( !pSerialHead || !pSerialHead->OpenCnt ) {
        DEBUGMSG (ZONE_WRITE|ZONE_ERROR,
                  (TEXT("COM_WRITE, device not open\r\n") ));
        SetLastError (ERROR_INVALID_HANDLE);
        return(ULONG)-1;
    }

    // Make sure the caller has access permissions
    if ( !(pOpenHead->AccessCode & GENERIC_WRITE) ) {
        DEBUGMSG(ZONE_USR_READ|ZONE_ERROR,
                 (TEXT("COM_Write: Access permission failure x%X\n\r"),
                  pOpenHead->AccessCode));
        SetLastError (ERROR_INVALID_ACCESS);
        return(ULONG)-1;
    }

#ifdef DEBUG
    if ( IsBadReadPtr(pSourceBytes, NumberOfBytes) ) {
        DEBUGMSG (ZONE_WRITE|ZONE_ERROR,
                  (TEXT("COM_WRITE, bad read pointer\r\n") ));
        SetLastError(ERROR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ULONG)-1;
    }
#endif

    COM_INC_USAGE_CNT(pOpenHead);

    pHWObj   = pSerialHead->pHWObj;
    pHWHead  = pSerialHead->pHWHead;
    pFuncTbl = pHWObj->pFuncTbl;

    /* Lock out other threads from messing with these pointers.
     */
    DEBUGMSG (ZONE_WRITE, (TEXT("COM_Write wait for CritSec %x.\r\n"),
                           &(pSerialHead->TransmitCritSec1)));
    EnterCriticalSection(&(pSerialHead->TransmitCritSec1));
    DEBUGMSG (ZONE_WRITE, (TEXT("COM_Write Got CritSec %x.\r\n"),
                           &(pSerialHead->TransmitCritSec1)));

    DEBUGMSG (ZONE_WRITE, (TEXT("COM_Write wait for CritSec %x.\r\n"),
                           &(pSerialHead->TxBufferInfo.CS)));
    TxEnterCS(pSerialHead);
    DEBUGMSG (ZONE_WRITE, (TEXT("COM_Write got CritSec %x.\r\n"),
                           &(pSerialHead->TxBufferInfo.CS)));

    pSerialHead->fAbortTransmit = 0;
    // Clear any pending event
    WaitForSingleObject(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0);

    pSerialHead->TxBufferInfo.Permissions = GetCurrentPermissions();
    pSerialHead->TxBufferInfo.TxCharBuffer = pSourceBytes;
    pSerialHead->TxBufferInfo.Length = NumberOfBytes;
    TxRead(pSerialHead) = 0;
    pSerialHead->TxBytesSent = 0;
    pSerialHead->TxBytesPending = NumberOfBytes;

    // Make sure an event isn't hanging around from a previous write time out.
    ResetEvent( 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 );

    TxLeaveCS(pSerialHead);
    DEBUGMSG (ZONE_WRITE|ZONE_FUNCTION,
              (TEXT("COM_Write released CritSec: %x.\r\n"),
               &(pSerialHead->TxBufferInfo.CS)));

    // We call the same write routine that a TX_INTR does.  It queus as
    // much data as possible, then returns.  From then on, the normal
    // interrupt mechanism kicks in.
    DoTxData( pSerialHead );

    TotalTimeout = pSerialHead->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NumberOfBytes +
                   pSerialHead->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if ( !TotalTimeout )
        Timeout = INFINITE;
    else
        Timeout = TotalTimeout;

    DEBUGMSG (ZONE_WRITE, (TEXT("COM_Write wait for transmission complete event %x.\r\n"),
                           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

    [color=#FF0000]WaitReturn = WaitForSingleObject (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 Timeout);[/color]
    [color=#FF0000]这里在等啥事件啊?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啊?由谁产生的?在哪里被处理的?[/color]
    // In the absense of WaitForMultipleObjects, we use flags to
    // handle errors/aborts. Check for aborts or asynchronous closes.
    if ( pSerialHead->fAbortTransmit ) {
        DEBUGMSG(ZONE_USR_READ,(TEXT("COM_Write - Aborting write\r\n")));
        goto LEAVEWRITE;
    }

    if ( !pSerialHead->OpenCnt ) {
        DEBUGMSG(ZONE_WRITE|ZONE_ERROR,
                 (TEXT("COM_Write - device was closed\n\r")));
        SetLastError(ERROR_INVALID_HANDLE);
        goto LEAVEWRITE;
    }

#ifdef DEBUG
    if ( WAIT_TIMEOUT == WaitReturn ) {
        // Timeout
        DEBUGMSG (ZONE_WARN, (TEXT("Write timeout %d, %d\r\n"), NumberOfBytes, pSerialHead->TxBytesPending));
    } else {
        DEBUGMSG (ZONE_WRITE, (TEXT("COM_Write completed normally.\r\n")));
    }
#endif

    LEAVEWRITE:
    // Regardless of timeout, we need to clear the TxBufferInfo
    // to prevent ISR from possibly coming around and trying to use
    // the buffer after we have returned to the caller.
    DEBUGMSG (ZONE_WRITE, (TEXT("COM_Write wait for CritSec %x.\r\n"),
                           &(pSerialHead->TxBufferInfo.CS)));
    TxEnterCS(pSerialHead);
    DEBUGMSG (ZONE_WRITE, (TEXT("COM_Write got CritSec %x.\r\n"),
                           &(pSerialHead->TxBufferInfo.CS)));
    pSerialHead->TxBufferInfo.Permissions = 0;
    pSerialHead->TxBufferInfo.TxCharBuffer = NULL;
    pSerialHead->TxBufferInfo.Length = 0;
    pSerialHead->TxBytesPending = 0;
    TxRead(pSerialHead) = 0;
    TxLeaveCS(pSerialHead);
    DEBUGMSG (ZONE_WRITE|ZONE_FUNCTION,
              (TEXT("COM_Write released CritSec: %x.\r\n"),
               &(pSerialHead->TxBufferInfo.CS)));

    LeaveCriticalSection(&(pSerialHead->TransmitCritSec1));
    DEBUGMSG (ZONE_WRITE|ZONE_FUNCTION,
              (TEXT("COM_Write released CritSec: %x. Exiting\r\n"),
               &(pSerialHead->TransmitCritSec1)));

    /* OK, the Transmitter has gone empty.
     */
    EvaluateEventFlag(pSerialHead, EV_TXEMPTY);

    if ( pSerialHead->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TOGGLE ) {
        pFuncTbl->HWClearRTS(pHWHead);
    }

    COM_DEC_USAGE_CNT(pOpenHead);
    DEBUGMSG (ZONE_WRITE|ZONE_FUNCTION,
              (TEXT("-COM_WRITE, returning %d\n\r"),pSerialHead->TxBytesSent));
    return(pSerialHead->TxBytesSent);
}

网友A:
WaitReturn = WaitForSingleObject (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 Timeout);
这里在等啥事件啊?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啊?由谁产生的?在哪里被处理的?
初学,莫见怪。。谢谢。

网友:
在状态转换时Set的,没有其他代码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itReturn = WaitForSingleObject (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 Timeout);
这里在等啥事件啊?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啊?由谁产生的?在哪里被处理的?
初学,莫见怪。。谢谢。

这个是发送啊,你写数据肯定要启动这个线程了。

这个用于操作系统同步的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得到响应后,就去执行线程了,否则系统在做别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发送啊,你写数据肯定要启动这个线程了。

这个用于操作系统同步的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得到响应后,就去执行线程了,否则系统在做别的工作。

好像不是这么解释的吧?

在COM_Write()函数中,先ResetEvent(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然后接着调用DoTxData( pSerialHead )[该函数中又调用HWTxIntrHandler()-->对应驱动中的具体负责发数据发送到串口发送缓冲区的SL_TxIntrEx()函数];然后再WaitReturn = WaitForSingleObject (pSerialHead->hTransmitEvent, Timeout);
所以这里应该是对应做了个写超时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