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么,从CE3移植到CE6?

楼主:
从winpcap下了一个通信用的DLL源码,但它是ce3的。我想把它移植到CE6,不知道会不会很麻烦啊?
谢谢!

网友:
麻烦不麻烦,只有做了才知道啊。

网友:
ce3??
估计你要重新做了。。。

网友: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源代码,而且对CE6的架构比较熟悉,那就很容易。

否则,就很难。

网友:
同问,今天手里拿了个板子,CE4.2的,到6.0难度大不?
是不是中间必须要经过5.0呢?

网友:
引用楼主 wugamp 的回复:
从winpcap下了一个通信用的DLL源码,但它是ce3的。我想把它移植到CE6,不知道会不会很麻烦啊?
谢谢!

只移植一个驱动而已,还以为LZ要移植BSP呢. 应该还好.

网友:
同样是这个通信用的DLL,我有两套源码:一套是XP的,一套是CE3的,但我需要的是CE6的,不知道选择哪个来移植比较快速。
恳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当然选择CE3的进行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选择CE3的进行移植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