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播放器开发读取文件信息问题

楼主(2009-08-26):
WINCE5.0播放器开发读取文件信息问题
本人做了一个播放器程序。主要是播放MP3和WMA格式的。程序需要一个功能就是将文件的信息读取出来并显示。比如说艺术家标题等。在读取MP3信息读取最后128位信息时可以正常读取。但是我将艺术家等信息输入很长的数据并不能完全读取只能读取30个字节,而WINCE自带的播放器却可以。WMA的就一点头绪也没有
我看过CEPLAYER。好多看不懂。好像是用控件实现的我看他提取信息使用GetMediaInfoString不知道怎么使用
本人程序用DSHOW实现。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取信息?
播放器
程序
开发
信息
艺术家
WindowCE

网友A:
是的,MP3 ID3V1 的信息是在末尾的128个字节,你去看下各式就知道了。标题、艺术家之类的张杜限制在了30字节以内,现在的很多MP3都是用ID3V2,即信息在 文件头了,这个读取比ID3V1 要复杂些。

网友B:
GetMediaInfoString用法 可以看看MSDN。

网友C:
在 Windows XP 中,可以查看 Windows Media Format SDK ,其中提供了各种接口,可以很方便的满足你的要求;
但在 CE 中,是否通用,这个我也不清楚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CE 已经以 COM 的形式提供了很多接口,不需要自己去分析 MP3 WMA 格式;
当然,自己分析格式更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