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并口输出,看WDM或DDK方面的书合适吗?

楼主:
我想实现从并口输出信号控制外面的机械设备动作。学完WDM后能做出来吗?我现在手上有两本书,一个是《Windows驱动程序开发技术详解》张帆写的,另一个是《Windows.2000_XP.WDM设备驱动程序开发》武安河写的。哪本更容易学习?

网友:
我比较希望张帆的
武老师写的书把ds生成的源码都附上了

网友:
最近看了一下ddk的文档
发现并口并不用自己写驱动程序
windows的并口驱动功能很强大
在ddk帮助中找
Operating a Parallel Port

网友:
不需要自己做驱动程序,直接用 WinIO库读写并口寄存器即可

网友:
3楼,你的QQ号,我想与交流一下,windows驱动开发 WinIO库开发经验!!!

网友A:
本人也在做并口驱动,不想用winio,自己编写了功能设备驱动,安装显示却是com口,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望大侠指点!

对于2楼:我根据DDK文档中的Operating a Parallel Port,根据其提示一步一步写,编译安装通过,不过设备类是自定义的类没有选择ports类,调试发现获取PARALLEL-PORT-PNP-INFO成功,而且allocate port也成功了,我采用了epp模式,但是在用_outp(0x378,0x55),或则_out(0x37a,0xcc)发现端口电平没任何变化,一直是255.不知2楼能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在做并口驱动,不想用winio,自己编写了功能设备驱动,安装显示却是com口,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望大侠指点!

对于2楼:我根据DDK文档中的Operating a Parallel Port,根据其提示一步一步写,编译安装通过,不过设备类是自定义的类没有选择ports类,调试发现获取PARALLEL-PORT-PNP-INFO成功,而且allocate port也成功了,我采用了epp模式,但是在用_outp(0x378,0x55),或则_out(0x37a,0xcc)发现端口电平没任何变化,一直是…

winio只能解决IO和内存访问啊
是可以操作并口
但是别的功能不能实现啊 比如中断什么的~

在nt系统下 不能直接outp访问的 要挂驱动
你还可以用WINIO或者用porttalk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