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L_ClearDTR能打印调试信息可是SL_SetDTR不能,为什 ...

楼主(2009-06-16):
请问SL_ClearDTR能打印调试信息可是SL_SetDTR不能,为什么?
我设置了GPH7为CTS功能,设GPH6为GPIO口做输出功能,初始设为了高电平,后来在函数
SL_Clear中设置了GPH6 输出 高,空闲状态,而在
SL_SetDTR中设置了GPH6为 输出 低 忙状态,在CE应用层打开串口时只是 打印SL_Clear起作用了,而
SL_Set没有输出调试信息,难道没有执行吗? 请教各位了?
高电平
信息
应用层

网友A:
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当初始化串口的时候程序自动去执行clear DTR的功能把管脚置为空闲即逻辑上为高状态,而应用层去调用它的时候才被动的去执行 SET dtr 功能把其设置为逻辑上为低的状态,对DTR的操作不是自动触发的,每当我们需要时才去操作它,这都需要自己根据宏定义执行的。
还是要谢谢大家,尽管没人发言,是我问的太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