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与RAM的关系,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LCD与RAM的关系,很奇怪的问题
在PXA270平台上。
第一个版本:
800x480 LCD,64M RAM,运行良好。
目前版本:
把RAM改为128M,其它软件都未修改。故障现象:LCD水波纹多得令人头晕,其它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何故?谢谢。
其它
关系
水波纹

网友A:
忘记了。补充下情况,OS是Wince5.0。

网友B:
是不是你的LCD所用的DMA的配置 和LCD的刷新频率 修改再根据修改下。
帮顶下,
MARK,期待牛人出现,我也学习下。

网友C:
不能沉下去,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D:
对了,哪位兄弟知道PXA270 LCD控制器的刷新率在哪里设置?我找了一天没找到。驱动源码里没有,数据手册也没有。我想改变一下试试看。

网友E:
顶一下,不能沉!

网友F:
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我们这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逆变器干扰造成的水波纹

网友G:
你该了内存,在pdd层的很多配置都修改正确么,你目前的状况有点像液晶缓存的地址不对啊。

网友H:
找到了,确实是干扰问题。奇怪的是之前的板子没这个问题。无论如何,给VDD并了个电容就解决了,结果不错,呵呵。